华硕A450J暗屏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5-06-21):
华硕A450J开机屏暗 这款机器 图纸下载不到淘宝也没卖的,拆屏先换屏故障依旧,测信号 ,19v 供电正常 ,LED-EN信号有 ,PWM信号无, 测pwm对地阻值为0,拔掉屏线阻值正常说明是主板的故障,因为这款机器无图纸,所以用老方法跑电路,因为pwm 对地阻值为0所以这个信号没法跑,那就查LED-EN信号,这个信号和pwm通常在一起离得比较近,用铜刷在主板上刷发现LED-EN信号不是从io发出而是从U5202发出,而这个信号紧挨着的一个信号对地为0 ,将U5202拆掉测该信号阻值很大,看来就是U5202 坏了 ,顺风发了个该芯片换上测信号阻值比较大 有几m欧通电,屏亮了

网友:
,将U5202拆掉测该信号阻值很大,看来就是U5202 坏了,原对地为0,向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器很新吧?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暗屏查查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没有图纸还知道这么多信号,怎么做到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板上有写是EN吗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阿  晕

网友:
值得学习 ,这样修比 该供电或者拉线好多了 应该亮度也可以调整吧

网友:
无图纸思路都能如此清晰  想必楼主功底很扎实啊    加分鼓励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好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也是个显示芯片,以前的机器都是EC发出的

网友:
想我这种小小白,没图纸值得难搞;楼主好技术!

网友:
测pwm对地阻值为0,拔掉屏线阻值正常说明是主板的故障,大神,我不理解为什么拔掉屏线组织正常是主板的事,而不是屏线那边的???

网友(2019-05-28):
兄弟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华硕不好修。。。 楼主技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