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M2单桥板,32K晶振一脚电压偏高不跑码,桥坏

楼主(2015-06-21):
  临近县城的同行拿来的一批电脑学习机房的主板,盈通A6 战神版PLUS V2.1,说是都点不亮。我试着很多都是可以点亮的,问客户已经排除过除了主板以外其他的配件,就告知桥可能脱焊了,要焊桥。

  其中一块板焊完桥后点不亮了。有复位不跑码或只跑一个码。全板供电都正常,最后量到桥32K晶振发现问题了,一脚正常是1.1V,另一脚却到了2.3V,万用表量到晶振时就可以跑码点亮了,此时电压还是高的。

  自然是先换晶振,换了电压还是高。再接下来就要换电容、电阻了,太麻烦,还是怀疑桥的RTC电路有问题,把桥晶片用热风枪又吹了下,一量电压马上恢复正常了,一次跑码点亮。那这个板子就是桥不良了。

  晶振电压不正常的,除了晶振外,电容、电阻本来坏的就不多,大多疑难故障都还是桥出问题了吧。发个帖子备查。

网友:
手上也有这么块板子。。可惜也 没救活它!

网友:
这种n61的单桥板子最多桥不良

网友:
是桥不良,

网友:
原来是桥挂了

网友A:
桥虚焊,导致晶振电压不正常,然后不跑码。是这样吗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导致晶振电压不正常,然后不跑码。是这样吗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这种情形是已经加焊过桥了,BGA脱焊就排除了。吹晶片才好,说明是桥本身(硅晶片与基板间脱焊或者性能不良了)的问题。想修彻底就换桥,不然就拿风枪350度把晶片吹个10来秒,镊子头使劲压一会儿,也能顶几个月,甚至一直不坏呢。

网友:
桥坏的机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这种情形是已经加焊过桥了,BGA脱焊就排除了。吹晶片才好,说明是桥本身(硅晶片 ...

加个风扇的话 又能好一点咯!、

网友:
AMD机器桥虚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这种情形是已经加焊过桥了,BGA脱焊就排除了。吹晶片才好,说明是桥本身(硅晶片 ...

这样也可以????晶片????

网友:
我每次加焊这个单桥总爱出现点不亮的故障,就没有想过是晶振遇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