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23A 可以代换 ISL6323B

楼主(2015-06-21):
如题,今天修一V星880GM-E41主板 没有cpu供电,各个条件都正常 就是没供电,想找个芯片来换 可这个芯片却刚刚用完,只有ISL6323B, 看了下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最后抱着试试的心态 换上去 跑码亮机,拷机一小时无异常情况。不知道在其它板能不能代换,我只是个小白而已。。。。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可以代换的,只要脚位一样

网友:
脚位一样的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只要脚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