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这种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楼主(2015-06-21):
万分感谢!

网友:
论坛下了个华硕K40AB点位图没办法用

网友A:
就是华硕的一般点位软件啊,TSICT呀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话我又一款软件 打开最新的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来的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网友:
好像有一款叫brdview的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用华硕的新型点位图软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华硕的一般点位软件啊,TSICT呀

谢谢这位朋友!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