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检测卡跑d5

楼主(2015-06-21):
华硕M4N68T检测卡跑d5,各电压基本正常,只是内存怎么量都是1.8V,DDR3的应该是1.5V,所以在它上面花了不少心思,无果,后论坛里说I/O下边有个822的排阻换掉就好,我找了半天只看到两个272排阻,而且量了是好的就没动,南桥旁边倒是不少822,但都是好的,无从下手,后再论坛里查到说可能是BIOS有问题,果断下一个最新版的,刷了上电,过C7,再过D5,到2A,屏幕亮了!再量内存电压,依然是1.8V,搞不懂。

网友:
亮机就行了呗,可能你量错了

网友:
有点奇怪,这DDR3怎么就1.8V

网友:
可以测高低管的G级分别电压多少。

网友:
内存PWM支持调压的那种吧,不过一般也高了点吧

网友:
1.8V确实有点高了,不过你刷BIOS修好就行了

网友:
1.8V显然不对头了

网友:
你万能表有误差吧!要不就是管理芯片和下管不良!

网友:
这是电压内存杀手啊。内存pwm电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挂了。

网友:
G41 1.35都有能点亮的,总之弄到银子就行了

网友:
呵呵.电压偏高小心内存哦.

网友:
有些板子是可以调压的,你看下电源的反馈脚是不是接了调压的电阻,取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