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这是什么鬼关于显示器的

楼主(2015-06-21):
大家来讨论下我用测评器测试可以显示正常但是用电脑的信号就不行只显示一半另外不显示的那一半还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颜色不一样驱动板排线已经换过了大家怎么看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A:
hehe呵呵还有点意思

网友B:
好像有人修到类似的现象 ,说是进工厂模式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今天我遇到一台这种故障的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的,三星的,怀疑是MCU的问题没找到资料后来客户时间来不及就没有修了

网友:
程序问题啊

网友D:
mcu问题,,重新刷下。。

网友:
可以进工厂模式试试

网友E:
进来的RGB信号查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he呵呵还有点意思

你怎么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人修到类似的现象 ,说是进工厂模式切换一下就好了

工厂模式都只显示一半根本看不见的、没办法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遇到一台这种故障的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的,三星的,怀疑是MCU的问题没找到资料后来客户时间来不及就 ...

新的驱动板还怀疑是mcu问题啊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遇到一台这种故障的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的,三星的,怀疑是MCU的问题没找到资料后来客户时间来不及就 ...

还没解决不过你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我的刷了换了新的驱动一样没用

网友F:
看不到工厂模式在哪里只显示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问题,,重新刷下。。

驱动板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来的RGB信号查过没

点屏器就是vga 的哦不是直接插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工厂模式在哪里只显示一半

记得以前遇到过屏幕一半暗屏的,是在工厂模式下面调好的。。

网友:
这是分辨率没设置好吧,

网友:
刷一下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工厂模式都只显示一半根本看不见的、没办法调试

可以用QQ,远程控制试一下

网友:
程序问题啊,刷刷就好

网友G:
MCU的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用测屏的测下先

网友H:
点屏没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A:
三星的程序问题为多,有条件的话直接更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QQ,远程控制试一下

这个好主意不过已经确定了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程序问题为多,有条件的话直接更换驱动板

换过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屏没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驱动板换过了屏的问题看得不仔细用点屏器点的时候上面有锯齿出现的所以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MCU的问题,不好搞啊

mcu最好搞了其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换过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出乎意料啊居然是屏幕的问题,那你可以试着维修更换屏幕逻辑芯片可能会好

网友:
程序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zi   che     shi     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乎意料啊居然是屏幕的问题,那你可以试着维修更换屏幕逻辑芯片可能会好

加焊过了但是没有芯片换

网友:
会不会是VGA显卡有问题

网友:
好像程序不对 就是这样子

网友:
奇怪问题没见过

网友:
vga 信号问题 或者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