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W1907 开机半小时或这分钟黑屏

楼主(2015-06-21):
拔掉VGA会显示未接信号。初步判断是程序问题谁帮我发份程序给我啊。积分有限下载不 了论坛里面的zhangqiang888@foxmail.com先谢过了各位好心人

网友:
黑屏是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拔掉再插上会不会亮了

网友:
量一下行场的阻值吧

网友:
主要是主板的供电3.3V要查一下,上次碰到台宏基是两个三极管性能不好,不插VGA正常插上信号后黑屏,还有电源板
电压要查下

网友:
电源供电 高压变压器 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程序问题,是上灯管问题,通病,可以去保护  OZ9938GN 3PIN接GND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程序问题,是上灯管问题,通病,可以去保护  OZ9938GN 3PIN接GND  就可以了

你是说灯管上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