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R1 通电不显 通病

楼主(2015-06-21):
联想一体机B50R1,板号G41T-LAIO。故障描述:通电不亮,全板有电压无复位。

此机来时故障为按开关有反应,信号指示灯全亮,但屏不显,拆掉内存也不报报警。

拆机检查,测量全板均有电压,但无复位,14M时钟不能正常起振。好不容易找到图纸将全板电压对比一遍。发现+CORE_1P1V电压只有0。8V左右,测量上管D极电压为2。8V-3V之间跳变,D级电压为+VCC3电压过L13 L14转换而来,实测+VCC3电压3。3V,很时显电感有损坏,仔细发现电感焊盘已经变色发黑。将电感拆除,连锡后故障解决。
因修机器时没有拍下维修过程,故只能附上维修后的图片,望坛友见谅。
实物图:

电路图

仔细看了下,电感所处的位置在机器背面扩展接口板的下方,因客户经常需要插接USB线和网线,长时间外力使电感部位轻微脱焊,发热量增大故而引起故障。这样看来,这个故障应是个通病。看到论坛里有好多坛友因为故障通电不亮,拔内存不报警来而求BIOS来看,此故障为通病无疑

网友:
一体机搞得少,从中学习啊

网友:
一体机说话在的,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一体机修的少

网友:
D级电压为+VCC3电压过L13 L14转换而来,实测+VCC3电压3。3V,很时显电感有损坏,仔细发现电感焊盘已经变色发黑。高手啊,又有经验又有电路分析,学习了。谢分享。

网友:
电感自然坏的很少,真如楼主所说的应是人为外力导致的。

网友:
电感所处的位置在机器背面扩展接口板的下方,因客户经常需要插接USB线和网线,长时间外力使电感部位轻微脱焊,发热量增大故而引起故障.

网友:
好,把图纸传上来更完美!

网友:
受教了,很有意义的一个帖子。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分享出来嘛·····

网友:
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过电感烧坏,虚焊的遇到不少。

网友:
楼主重要的是要把图纸共享出来!!

网友:
应坛友们要求,上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