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REV 4.0 BIOS

楼主(2015-06-21):
(图片)

网友:
大虾是说刷BIOS吗?还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与BIOS!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不触发先排查排阻吧

网友B:
那个排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不触发先排查排阻吧

这个排阻是待机电源好信号SUS PG 排阻坏了,导致上拉电压不够。不触发

网友:
会哦好哦ui90u90

Rngon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管理,这个人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理,这个人灌水。

发帖才叫水贴  回贴没有灌水

Rngon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冷眼看你装 -5 大召唤术,兄弟你要顶住啊
岁月有声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花晨月夕 -8 灌水还有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才叫水贴  回贴没有灌水

这灌水,我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排阻是做什么用的?

上拉电阻     3 5V 信号的上拉,主要就是因为SUS_PWRGD 没有抬高

网友E:
楼主,这个排阻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排阻多大,

这个排阻正常好像是10K的

网友:
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先刷BIOS不行,换了楼主说的排阻好了,故障不触发  楼主,我顶你   还有  排阻是8.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