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开机5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5-06-21):
客户送来一台Acer E1-471G i3的机器说是他自己拆开清了一下风扇灰尘,机器现在开机进系统不到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让客户留下来测试,发现机器每次开机不到10分钟就断电,拆机先刷了个BIOS,测试机器故障变成不到5分钟重启了,有时会蓝屏重启。后来看到机器装了两条内存,心想会不会内存有问题,那就一条一条内存装上单独测试看看,后面发现是机器原装的那条内存有问题,装上那条内存就会重启,断电关机。

网友A:
捡到便宜了。有时候就要多试几条内存。我这里有2条内存是客户机子上不能用换下来的。但在我的机子上用没一点问题。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到便宜了。有时候就要多试几条内存。我这里有2条内存是客户机子上不能用换下来的。但在我的机子上用没一 ...

这个钱好赚!多一点这样机器好.

网友:
内存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不兼容问题。

网友B:
内存的问题也会引起掉电啊!

网友:
看来小伙子挺机灵的

网友:
我也遇以类似的问题,是用二个条蓝屏,进不了PE,试了半天,取了一个条就好了,还以为是主板的问题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问题也会引起掉电啊!

是呀,一开始以为BIOS问题,刷了后就变成掉电重启,偶尔会蓝屏。

网友:
bios 传上来

网友:
有些机器内存没插好就会引起起开机掉电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A:
捡到便宜了。有时候就要多试几条内存。我这里有2条内存是客户机子上不能用换下来的。但在我的机子上用没一 ...

这个钱好赚??你怎么跟客人说?说你内存坏了?换一条要400元?
这种故障最难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