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1953WH显示器白屏有竖线

楼主(2015-06-21):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有竖线,大神们帮分析一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故障如图: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只有点屏确认故障点。

网友A:
先检查屏电压,正常,屏基本就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严重怀疑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屏电压,正常,屏基本就挂了。

屏供电都有,屏坏了,会是屏电路那几点的故障啊?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C:
你用好的测试屏试下 就知道到底是屏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好的测试屏试下 就知道到底是屏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了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都有,屏坏了,会是屏电路那几点的故障啊?

5V升12V有没?再就VCOM,VGH,VGL电压正常不?

网友:
VGH VGL查一下电压对的话查一下VGH到yTAB的连接

网友:
屏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初步判断液晶屏坏了

网友:
查排线,3.3启动电压,屏启动电压的问题,和驱动板没关系,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目测屏坏了

网友:
初步判断是屏坏了,

网友:
点屏,养成这个习惯

网友D:
在论坛里找找屏的维修资料,如果是boe的屏,也许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里找找屏的维修资料,如果是boe的屏,也许可修

成色还蛮新的,客户今天早上说不修了。。。。哪里有资料,论坛搜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

那就换个好的屏试下 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