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ATXPWOK不参与南桥复位的产生

楼主(2015-06-21):
g41主板ATXPWOK不参与南桥复位的产生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我从ATX座的PWOK跑线路,12V通过电阻上拉,没有连接到其他地方

网友:
走内线了呗

网友:
台机主板也有内线吗,我都没发现啊

网友A:
华硕的主板就是这种设计。
你看看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主板就是这种设计。
你看看点位图就知道了。

华硕的主板什么设计?ATXPWOK不参与南桥复位?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G41主板都是这样的吧?楼主太片面了。

网友:
HKC S9815H程序 .zip (

网友C:
12V  我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  我没看错吧

错了,嘿嘿,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G41主板都是这样的吧?楼主太片面了。

谢谢回复,我对G41不了解,只是看了好多时序多发现是ATXPWOK参与复位的,所以见了一个不参与的,比较惊讶,还有您知道这种时序复位是如何产生的,PWROK信号不是来自ATXPWOK,从哪里来的呢?我没头绪了,我把南桥拆下来,发现此南桥的PWROK脚(AA4)悬空,那复位如何产生

网友:
PWROK有不是很严谨的信号 就是给他个CPU 的电源好信号也行,

网友D:
这种设计还是较少的

网友E:
大家谁有梅捷SY-G41M-G主板,麻烦看一下IO跟前的电阻,我换过IO是不是把一个电阻给吹跑了,不然南北桥的PWROK怎么是悬空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还是较少的

这种设计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网友:
你能否根据io上的引脚判断。那个电阻的存在?atxpwok是通过io发送到南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家谁有梅捷SY-G41M-G主板,麻烦看一下IO跟前的电阻,我换过IO是不是把一个电阻给吹跑了,不然南北桥的PWR ...

感觉是掉件哦。。小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掉件哦。。小哥

不是,我找到主板图片了,没有掉件,那两个电阻就没装

网友:
有些板的电源PG是不参与复位的,比如华硕的有些板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