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死机 ,搞不定了 求助一下 网上很多都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5-06-21):
联想 Y470 死机 ,搞不定了 求助一下 网上很多这一款机器都一样的问题  ,谁有修好过吗?

网友A:
怎么个死机法?开机就死机,还是用一段后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死机法?开机就死机,还是用一段后死机?

开机 一会儿就死了!!

网友B:
多款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 ?何以见得?
这个机器 U49 轴爱坏 似乎没有死机的通病吧

说说你的具体现象

网友C:
桥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款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 ?何以见得?
这个机器 U49 轴爱坏 似乎没有死机的通病吧

U49  换了!还是会死机 还有 屏线那个小电容也换过!! 百度 Y470 死机  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加焊 能 好嘛 ?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款死机的问题

网友:
以前又遇到过一样美搞定啊,楼主修好一定要分享一下啊

网友:
BIOS试过了吗

网友:
外设也要排除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给她全面检查身体了。

网友:
死机原因有很多,楼主你得慢慢去查才行

网友:
散热搞好了吗

网友:
确认是板子问题,死机,示波器双通道,抓两个电压,看谁先掉,慢慢缩小凶手范围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D:
死机的问题就多了,你都做了什么处理,换过什么,说清楚了才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的问题就多了,你都做了什么处理,换过什么,说清楚了才好帮助你

散热器  换过了,内存换过了 硬盘换过了!!没有CPU  所以没换!想刷  BIOS 但是 编程器 坏了~~BIOS 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的吧!!在PE下运行 都不死机 就进系统 开机一会就死了!!系统也换了好多个版本了!

网友:
这机子 BIOS 显卡  1.5转1.5 屏接口大电容  N多问题

网友:
我碰到的是用一会就掉电,到现在也没修好,放弃了。你这个先刷一下EC BIOS 和 主BIOS看看,有可能有惊喜的。

网友:
我记得是显卡供电

网友:
你把CPU这面的高清图拍出来,我告诉你哪里的问引起,绝不胡说

网友:
显卡的供电电路也有可能哦,1.5V切换的那块

网友:
既然PE不死机 有可能是哪个硬件的问题 试试进安全模式 死机不 如果不死机 就一个一个的在设备管理里面一个一个的禁用设备 来测试

网友:
有次 遇到 进系统蓝屏的 在PE 和安全模式 都不蓝屏 就进安全模式 一个一个停用测试 最后发现时读卡器芯片导致的

网友:
(121 Bytes, 下载次数: 1)
看看屏接口旁边的转换管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