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主板显示标志后无反应不启动,挡LOGO

楼主(2015-06-21):
裸板测试也一样,显示标志及下方一排按F1或del进入UEFL但实际按键无效,换USB键盘也一样,开机到点亮屏之间键盘无自检灯不闪,是什么原因?换过显卡内存无效,无法进BIOS禁用声网卡

网友A:
卡LOGO?外设问题吧。拆COM、网卡、声卡试试。

网友:
挡LOGO!查外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外设问题吧。拆COM、网卡、声卡试试。

把芯片吹下来?

网友:
这块板还在保内,因是外地板不知如何保,不想拆太折腾怕万一找到售后不给保了,另诊断卡一直跑到99不动了,无法进BIOS,即无法禁用声网卡

网友:
不过保的机器我建议不动大手术为妙,赶快找售后啊。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吹下桥看下。

网友:
还没过保的还是小心一点好,摸一下那个芯片发烫就干他,

网友:
在保就送修比较合理些

网友B:
哪个能否告知这个标是哪家公司的啊?长沙湘潭的

网友:
刷boiss,换boiss芯片

网友:
没过保,干什么干。

网友:
在保就找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能否告知这个标是哪家公司的啊?长沙湘潭的

标我是没见过,不过ASUS可以联保,外地也可以的呀

网友:
还是送售后好些,过保后再大干

网友:
找到售后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