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EC-470G掉电

楼主(2015-06-21):
昨天接手一台宏基EC-470G,客户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瞬间掉电,掉电的机器不好搞啊,电动螺丝刀咔咔拆掉螺丝,裸奔测电流还是瞬间掉电,掉电前有待机3V和5V。下载图纸查电路吧,查3V的负载时,发现3D3V_S5经过一个电阻转换了信号,断开R3629电阻,发现待机电流不掉电了,但是不能触发。感觉这一定是3V的负载有问题,于是把3V去过的负载差不多拆了一遍,但还是不行,难道是桥出了问题,3v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桥了,感觉它的嫌疑最大,没有示波器也测不出来波形,判断不了桥到底有没有问题,只能先订一个桥试试。今天早上没客户的时候又把板子拿出来测量,突然想起来会不会是3,5V的开启信号有问题呢,通电测量了一下,发现PR4123也是瞬间掉电,看样子有可能是开启信号不稳定,飞了一根线直接连到了待机芯片的第六脚,强行给它加电,没想到ok了,触发了,上机亮屏。哈哈,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幸亏没干桥,要不然问题就越搞越大了。谢谢大家的观看,码字不易,加点分打赏一下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掉电的解决方法又学到了一招,原来开启信号也会影响掉电的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 不过及时纠正了  、、

飞线 的具体位置 ,和为什么这个开启不稳定 没有说明 ……

网友A:
给按原理修出来才完美,强行不是首选。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机器版号多少?

网友:
待机供电开启信号不稳定还真是少见!

网友:
pr4123图纸上不是没装吗

网友:
  能修出来挺不错的~继续加油哦~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判断能力可以啊,这种情况引起的问题很少见,不错

网友:
虽然不怎么明白,但是楼主好像很牛X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就有3.3/5V  ? 一般借信号需要加大的限流电阻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开启信号也会影响掉电

网友:
那1脚的信号呢

网友:
我想还是检测一下受控的电路好些。

网友:
表示没看懂  PR4213 也是掉 证明啥万一是开启前的掉电 他肯定也掉

网友:
学习了,干桥之前一定要多检查检查

网友:
这样飞线有后遗症吗?

网友:
缺电压飞线。缺信号也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按原理修出来才完美,强行不是首选。
修机器就是效率,能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再说了每天都有大批量的机器来修。根本就没时间去找原理。过分的追求原理反而会故障扩大化。我们只是维修并不是什么科研。

网友:
这样问题修起来很耗时间呀

网友:
跟3V5V的开启电压不稳有关?

网友:
真没见过开机信号不稳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