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 数值表全为0怎么调都没有反应?

楼主(2015-06-21):
安泰信APS3005DM 数值表全为0怎么调都没有反应? 还一直在叫。
是电流超过5A没几秒就变成这样,今天想在淘宝上买一个多说没法发货.

还有一个安泰信APS3005SI也是这样问题

一般这些多是那里坏了

网友A:
电压表显示为0吗?实际调电压时输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显示为0吗?实际调电压时输出正常吗?

这个还没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显示为0吗?实际调电压时输出正常吗?

电压表显示0

网友A:
电压表显示0,那实际输出也是0吗?若是0则是电源问题,若输出有变化则是电压表头的问题了。

网友:
前两天我的稳压电源在给一台索尼老式小笔记本装系统时也都显示0000了!怎么开关都那样!我还以为坏了呢!没想到,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再开开发现它好了!到现在一直正常,我也很奇怪,这是怎么了?有个朋友说是电源里边温度高了,不知道是不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显示0,那实际输出也是0吗?若是0则是电源问题,若输出有变化则是电压表头的问题了。

明天回去测测看,你说的电压表头是不是电位器?
如果电源问题,一般会坏那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去测测看,你说的电压表头是不是电位器?
如果电源问题,一般会坏那部分?

电压表头是平常用作显示电压值的电压表,如果电源问题则查电位器,运放,反馈,调整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头是平常用作显示电压值的电压表,如果电源问题则查电位器,运放,反馈,调整部分电路。

好的,谢谢,明天我先去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