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改液晶电视用那种驱动板(小区家庭的数字电视)

楼主(2015-06-21):
现在小区家庭都转换成数字电视了,有些万能免驱动电视板不支持数字电视,有改装过的同行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们小区家庭的数字电视没有机顶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小区家庭的数字电视没有机顶盒吗?

有的呀!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呀!                         .

机顶盒都带有AV输出端子,而万能免驱动电视板也有AV输入端子,都是常见的!还用找什么支持数字电视的电视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都带有AV输出端子,而万能免驱动电视板也有AV输入端子,都是常见的!还用找什么支持数字电视的 ...

不知道你有没有连线接过:机顶盒连接万能免驱动板,但只能收3至4个台,不能收看全部电视台,以下是与卖家对话:
wangrd115 (17:56:19):
如果你那里要是电视 要是数字电视 就收不到 只能收到3-7个台
如果当地没有转换数字台 就是40多个
zjhzxsfzh (17:57:51):
那数字电视的万能驱动板有吗?
现在都是数字电视了
zjhzxsfzh (20:55:38):
有支持数字电视的驱动板吗?
wangrd115 (20:58:28):
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都带有AV输出端子,而万能免驱动电视板也有AV输入端子,都是常见的!还用找什么支持数字电视的 ...

我说的是自己买电视驱动板,自己有液晶屏改装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自己买电视驱动板,自己有液晶屏改装

我知道你的意思!市面上常见的电视驱动板都带AV输入、输出功能,你的机顶盒也有AV输出功能,所以买常见的电视驱动板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