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不触发

楼主(2015-06-21):
版号: DALZ23AMB8E0 MB   ,EC发给南桥的RSMRST#没3.3V,撬开EC脚南桥这边也没有3.3,EC这边也没有3.3v。待机的5V微断,EC换了两个,南桥换了一个故障依旧。5V的待机电压有微断,待机0.04,但3.3  5V的待机能正常产生, PU2  PU4    PQ47   PQ49都断开过,一样的还是微短~!求大虾解救,谢谢!!下面附图: LENOVO Z580 DALZ23AMB8E0

网友:
5V待机电感是微短,撬开PL11电感是后继电路有问题~!!EC的RSMRST#前面待机条件正常,南桥的RTC电路也正常·~~!!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A:
查一下5V转换管,把桥摘掉待机正常没?

网友:
lid信号也有可能

网友B:
烧鸡大法不管用,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
LID,休眠信号吗?这个会导致5V待机微短吗?这个没跟5V不挂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不管用,一点温度都没有···

查一下5v转5v,或者5v去了哪些芯片,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5V转换管,把桥摘掉待机正常没?

两个待机电压都正常产生的,取掉南桥5V的待机电感阻值一样的的正常,只有17欧,转换电路的MOS管我也断开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待机电压都正常产生的,取掉南桥5V的待机电感阻值一样的的正常,只有17欧,转换电路的MOS管我也断开 ...

17欧直接烧鸡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欧直接烧鸡不就行了。

我用的是福禄克是17欧姆,其他的万用表是46欧姆,烧鸡烧不出,能烧我就不发帖了···

网友C:
看看5V都去了哪些地方!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5V都去了哪些地方!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

除了电容能直接连的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容能直接连的都拆了·····

就是要拆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容能直接连的都拆了·····

请问下5V通过上拉电阻供给1.08V的PWM芯片做芯片的工作电压,如果芯片有微短有上拉电阻在应该不会影响到5V的待机吧···

网友:
5v阻值多少啊

网友:
楼主烧不出来,就查去哪里多老老实实一个个拆吧

网友:
45欧姆,正常是150以上吧

网友:
次级5V电路看看

网友:
撬开电感后继微断了···

网友:
5V电感微短一般是供电芯片软击穿

网友:
重点查5V去往的供电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像偏了,5V这里微短,那跟EC关系应该不大,因数EC的待机电压只是3.3V,断开电感是前短,还是后短,不要忽略上下管和后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
既然后继微断 有烧不出来  那就一个一个拆吧  goodluck!!

网友:
看5V到什么地方一个个的来呗

网友:
那你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

网友:
没短把 看看ec供电哪里过来的

网友:
这时候就要仔细仔细再仔细了.会有意外发现,点只烟 润润眼睛,

网友:
我感觉是先排除了维短,再测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是最好的

网友:
1、5V短路,可以烧鸡解决
2、RSMRST#没有,要看待机,南桥待机都不正常,这个信号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
烧机大法,慢慢来

网友:
有电路图的应该不难  就是麻烦点

网友:
烧不出来  只能一个一个的拆咯

网友:
5V阻值17也烧不出来吗?
正常1百多,不算微短吧。

网友:
不触发,查下条件了,ec 的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  还有程序,不要上来就换芯片,干桥啊

网友:
5V待机去的地方多了,只能一一排除。

网友:
网卡芯片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