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修 PR340T 不上电 简单分享下维修方法

楼主(2015-06-21):
主板版号 在七喜 方正等都采用这个主板

故障现象:
如下图的类似

我手上的主板
是触发到 0.05不上电
测待机电压没有
看见论坛好多问过该机器的类似问题

这个机器 用适配的时候
待机状态 有 LDO5 和LDO3
触发后 EC发出  DCON
DCON
一方面作为 5VDDA 、3VDDA的开启 (即 PWM 3V5V)

另一方面作为 产生 DCIN+的条件 (即 保护隔离公共点)

可见这个板子 的特性 在触发前主板的公共点是没有电压的
触发后才产生 公共点电压和PWM 3V、5V

经过测试:
这个板子触发瞬间DCON产生 之后消失
维修时按照保护隔离维修还是 待机不正常维修呢???
因此板子有别大多数板子
所以 在维修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茫然

下次遇见大家 可以:
让其在待机的时候 强制产生公共点电压和 PWM3V 5V
(方法--凡是能看懂的本帖的估计都会)

之后按照不触发维修
相信就会 豁然开朗了

经过排查 我的是HBM的问题导致……

[fly]简单提供维修方法 [/fly]
[fly]——————看过的记得支持下哦——————[/fly]

                                                                      ---天意

父亲节……
听了音乐 看了贴 记得支持下哦

网友:
呵呵,不错,这种还没有 碰到过,强行越过保护隔离直接干

网友:
这图纸设计得,19V都一起控制了,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前面难道没有保隔?,如果有保隔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
IBM是什么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IBM南桥南桥哦

网友:
新手不主板很看得懂。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公共点的场馆哪里给他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
看的有点累哎,没理论看不是太懂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楼主应该配个主板图和把电路图不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支持

网友:
19V直接公共点

网友:
这是给行内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