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硕TF101G平板电脑怎样刷固件啊,急!!求方法

楼主(2015-06-21):
华硕TF101G平板电脑怎样刷固件啊,急!!求方法

客户的平板开机密码忘记了,,,求怎样解开密码,,,,或者重新刷机,,求方法,,,急1111

网友:
如何删除开机密码

取消加密的唯一方式为恢复出厂设置,但是这会清除平板电脑上的所有数据
Android 4.0下恢复出厂设置方式:
方法一:可以进入系统时,点击【设置】->【备份和重置】->【恢复出厂设置】->【重置平板电脑】
方法二:无法成功进入系统时,同时按“音量减少键”及“电源键”开机,第一个画面不做任何动作,第二个画面通过按“音量减少键”选到【Wipe Data】,并按“音量增加键”以确定清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