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的板子,RT8859+RT9605的芯片,始终不出vcore!

楼主(2015-06-21):
       一块七彩虹H61的板子,没CPU供电,芯片是RT8859+RT9605,刚好有块梅捷H61的好板,也是RT8859+RT9605,对照测各条件 38脚EN是1.09V   41脚VCC 5V、 42脚2.8V和43脚2.5V      47和48有1.3V        49和50是12V,以上都一致,就是PWM1-3不一样,坏板是1.85V,好板是0.5V;因此怀疑是rt8859坏,为了验证一下把2块板的RT8859对调一下,结果2块板都不出CPU供电了,测2块板的3个PWM都为1.85V,RT8859的 pwm输出电压到底多少为正常呢?哎!尼玛可怜我那块好的梅捷H61了!不知道原因出在哪了,各位大神帮忙出出招啊!
上几张参考图:

网友:
PWM脚的阻值多少。

网友:
测了一个是530

网友A:
正常把主芯片也对调下看看。

网友B:
1.85v是待机电压,主芯片不工作,正常工作是0.5v左右的,此芯片类似于rt88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把主芯片也对调下看看。

就是对调的主芯片,2个芯片都出1.85V PWM  不出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5v是待机电压,主芯片不工作,正常工作是0.5v左右的,此芯片类似于rt8802

1.85v是待机电压,那么说明主芯片是好的了 ,难道说问题出在驱动芯片?

网友C:
查下 10 11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10 11 脚?

回去试一下  谢谢回复

网友:
我也修到过 RT8859的 死不出供电

网友:
搞好没有,楼主。我有一块梅捷的H61主板,也热一下RT8859主芯片就可以出CPU电压,放一段时间又不出电压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加热一下又好,是不是主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D:
感觉RT8859M好像真的很难修,条件都满足就死死活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
你检查一下驱动驱动芯片的 自举升压 脚有没有升压 加卡PWM信号 还有 电压检测电阻 还不行驱动芯片挂了

1.85应该是正常

网友:
是不是芯片不行

网友(2015-08-14):
49   50   PIN  明显不正常,12V分压后应该1.2V左右。。。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RT8859M好像真的很难修,条件都满足就死死活不出核心供电。。。

是啊  不知道会不会是bd=  那个驱动芯片的问题啊  BD=  那个芯片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晶振有问题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2015-09-20):
2个都不出了 为什么  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