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DS2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5-06-21):
手上有一块H61M-DS2的主板,客户拿来说COM口不能用,经检测主板能开机,COM口只是打了一下值,没东西测,机箱上的USB能用,板载上的4个U口都不能用,且只要关机就会再开机,想关机只能扯电源,没发现发烫的元件,BIOS也刷过了,搞不定,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
关机变重启的遇到,没搞好,楼主要是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所以问题就是关不了机吧?
看类似的图纸看一下,主要原因就是绿线被拉低到1.8V以下开机
所以围绕著这个重点,找看看绿线除了接IO,还有没有接其他什么三级管之类的

网友:
主板这东西,故障是靠测量判断,要说确切的故障点,不好说

网友:
测附近2个排容

网友:
干掉桥吧,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H61还没有遇到过,H55和G41的比较多,也换过桥 不行,,最后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搞定了,不过这个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因为只要还原了CMOS就不行了。。

网友:
期待大神分享这一故障的解决办法

网友:
估计应是BIOS或设置上的问题。技嘉也有822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