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450 显卡开机短路保护到不短路到亮机的修复过程,到花屏(花屏没有修复好)

楼主(2015-06-21):
前几天修机器的时候客人的铭瑄GT450显卡给我了,客户换了一片二手的9800GT显卡。这片显卡本来是好的,客人自己青灰后一开机就cpu风扇转了就停了(显卡风扇也是这样)。后面后面显卡拿回来了,今天闲着没有事情做,就拿出来研究一下。
显卡的正面玉照
由于显卡没有修过,看了基地的一些资料。拆掉了显卡风扇还有里面的散热片,测试了显卡右边的一些MOS管,发现显卡核心供电MOS管的上管S级只有4的阻值;先没有管他。测试了借口旁边的两个MOS管,上管S级也是4,看资料这个应该是显存供电,查这个两个的MOS个G级也是4.于是拆下来两个MOS管,测量了下两个MOS管都坏了。

  坏的两个MOS管         图右边的MOS管就是核心供电
从料板上面拆了两个MOS管装上去,在测试对地阻值正常了。
就是这个两个MOS管
上面说过测量了核心供电的对地只有4,记得在基地的时候上笔记本一期理论的时候,那个核心供电和总线供电对地大于0就不为短路
于是显卡插入主板中通电测试,这次开机正常没有短路保护,但是测量换的MOS上管S级没有输出电压,于是跑线路上管MOS的S级和
一个8脚芯片相通(这个8脚芯片是在显卡背面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是UP开头的,在基地上查了下有大师说可以用ISL6545可以代替。
换下来的8脚供电IC,拍的不清楚。
于是装好散热片和风扇,插入主板显卡槽开机,开机点亮了。
一开机就花屏,没有接硬盘,就随便拍了一张图片。
花屏后我用风枪,调到300度和480度 试了两次吹GPU和显存冷却后开机还是花屏,没有BGA现在只能修到这里了,由于小弟才疏学浅那里不到之处请多多原谅。

网友:
焊枪和热风强只能做脚数少的元件。没有BGA,不做芯片级维修阿!!

网友:
感觉显卡比主板还难修

网友:
是的 没有BGA很多事情都干不了

网友:
你这显卡明显就是gpu虚汗,这样花 别吹显存。没意义。风枪做不了bga。找个有bga的同行 做下。

网友:
我也用风枪吃过,吹过好几块,就吹好两块,其中一块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火候不好把握啊。

网友:
重植BGA可能就完美了。

网友:
显存供电击穿,显存可能有击坏的,看有没有发热异常的显存颗粒,或者mats定位显存换掉试试

网友:
mats 这个软件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