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直流稳压电源电流在一点一点增加,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6-21):
如题,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笔记本电脑不开机,但是电流在一点一点增加,有时候供电电压都有了,有时候某路电压没有出来,知道有地方短路,但是烧机没有芯片发烫,求维修思路。最好具体一点。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问题也跑来这问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蛋疼的。一般是电涌漏电的多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有技术性

网友:
多观察主板

网友:
不会是芯片损坏?关键是烧机摸哪里都不烫,若果是电容漏电的话应该怎么排除?

网友:
完全对地的话烧不出来,一个一个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