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6-21):
各种电压、CPU时钟、复位、总线信号用
示波器
看都正常后一起掉。电流最多上到60多毫安。一直循环。没修过
手机
,迅维修手机的书又还没出来。求高手解答下一步查那里。CPU坏的话就不修了。有没有像电脑一样的温控之类的能控制一直全关了的。
手机

网友:
看能不能连接电脑,能的话刷机看报错,不能连接电脑一般为PMU或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