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6-22):
ACER ASPIRE 5741这款电脑
适配器插入待机电流0.02 ,然后就看以下图纸,发现奇怪的,望高手解答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去测35V的电感啊

网友:
1,3,8得有啊

网友A:
你这个是充电部分吧  你要测待机啊 看3 5v有没有出来

网友B:
供电和控制都没芯片如何工作,还是看看他的待机把

网友:
根据时序来修

网友C:
20脚19脚是电流检测脚,标了19v的两个管子一个是放电管,另一个是充电pwm上管。这些都正常,你是想说哪里奇怪?

网友:
楼主你插上电池了没 笔记本多数不插电池 BATT+是不会有输出的 只要电路正常要装上电池才BATT才会有输出

网友:
没说清楚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楼主你想弄明白的是什么?

网友:
我不懂,不太明白

网友:
有待机不就行了

网友D:
打开点位查了下保护隔离,发现上电池待机正常,用电源只有5V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

被禁止访问 -5
不会修斯基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always668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点位查了下保护隔离,发现上电池待机正常,用电源只有5V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

在几个帖子里面都看到你回复这同一句话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你这机器目前是什么问题,是不触发还是不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你这机器目前是什么问题,是不触发还是不充电?

一开始是不触发,然后3 5v有,然后我就查到pq62和64没有导通,然后就发生一下事情了

网友F:
有3 5v,不触发,然后我就查到这里了,

网友F:
对啊,我就觉得纳闷,本来这三组应该有电压的,但是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充电部分吧  你要测待机啊 看3 5v有没有出来

3 5v已经有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和控制都没芯片如何工作,还是看看他的待机把

3 5v都有了,就是这边的没有电压

网友:
我是小白呢,如果按照时序来,我都能明白的话,我也不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是不触发,然后3 5v有,然后我就查到pq62和64没有导通,然后就发生一下事情了

PQ64和PQ62是充电电路的PWM上下管,没有充电的时候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脚19脚是电流检测脚,标了19v的两个管子一个是放电管,另一个是充电pwm上管。这些都正常,你是想说哪里奇 ...

这个芯片除了这两个脚是有19v,其它的脚位都没有电压 pq62和64都没有导通

网友:
看看他的待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我就觉得纳闷,本来这三组应该有电压的,但是就没有

ec给的FSTCHG打开pq54给pu17 24脚供电,以及3脚开启
FSTCHG来没

网友:
谁跟你说了 有35v就可以触发了?   还有好多待机信号需要查呢

网友:
bios 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3 5v,不触发,然后我就查到这里了,

EC工作条件呢

网友G:
不触发,有十几条件需要查一下,楼主充电部位貌似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有十几条件需要查一下,楼主充电部位貌似有问题。

我对这些还不是很懂,能不能和详细的说说哪10几条条件呢?

网友F:
EC工作条件怎么查呢,主要查哪几条能说说吗  ,谢谢了

网友G:
先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TCVC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晶振有没有起振 INTVRMEN .VCCSUS3_3  V5REF_SUS有没有待机电压 .EC待机条件:EC待机供电 EC待机时钟 EC待机复位 ACIN适配检测   BIOS有没有波形
LID休眠信号  RSMRST#是否有3.3V的高电平。如果楼主能看懂图纸,相信这些都难不到你

网友:
如果不触发,检测上面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TCVC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晶振有没有起振 INTVRMEN .VCCSUS3_3  V5REF_SUS有没 ...

你意思说,这些就是ec的工作条件,如果这些都有了代表这个ec就是好的

网友:
小白 先看时序 一步一步来吧  因为你没说清楚  具体到了哪部  大概也只能告诉你刷EC bios

网友:
先把1脚供电修起来,芯片的第一条件就是供电,

网友:
别把思路搞错了 查ec部分

网友:
你修的是不开机对把

网友:
按不触发思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工作条件怎么查呢,主要查哪几条能说说吗  ,谢谢了

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