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A78GLG3 VER7.00主板问题

楼主(2015-06-22):
北桥旁边的两个供电MOS管有一个的D S极短路是坏了吗,还是正常的,因为我有两块这板都是这样。。

A78GLG3 VER7.00没有点位图的么,这板一般什么问题多,谢谢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gytg7it纠集哦哦

你ヽ莪的唯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ds 你量的上官还是下管?取下来量

网友:
MOS管D、S短路当然不正常了。吹下来再量。

网友:
在板上面量的不一定短路。要拆下来

网友:
怀疑场管有短路就拆下量呀。

网友:
怀疑坏了就换了试试!!

网友:
  你上来就说短路,那我们还能说不短路吗!!你主板具体故障也不说

网友:
管子建议取下来放电后量。。

网友:
昂达的别说点位了  就是图纸都没见过

网友:
这种主板 最多的问题就是没有复位,HT VLD的问题,,跑线比较难,,经过2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