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46代码 板子是n78单桥

楼主(2015-06-22):
主板检测46代码 板子是n78单桥 开机检测 46 是桥的几率多大 还有 就是 cpu温度 过高 换了 u也不行
cpu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主板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量量USB,,键盘这些有没有短路,,没有就试试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