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9 跑d4 维修

楼主(2015-06-22):
客户一大早送来张msi主板  870-g45   网吧板的,x4 955cpu 4g内存   ,跑码 d4  , 换了内存和cpu都无果,拆机,裸板就量下内存条件,236脚spd 3.3v,120和240 vtt   电压0.7v ,内存总线118   3.3v   238检测电压3.3v  都正常,   不管了,先干下桥再说,现象依旧,没法了,逛下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426-1-1.html看到这哥们的帖,现象一样的,测量了usb电压果然不正常,再看旁边的小八脚芯片,1脚5v  3脚3.3v  4脚0v  8脚 0v   按他的说法,测量所有usb的小八脚第四脚都与io的56脚通,56脚也不短路,直接飞声卡的3.3v  飞到io的56脚  ,所有usb电压都出来了,上测试卡,一路小跑,亮机
感谢论坛上的大神给我们小白指明前进的道路

网友A: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USB,,导致的不过内存???

网友:
真没想到会是USB供电的问题。看来代码也不能太相信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后遗症,飞线3.3V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应该问题不大,飞的是开启电压

网友:
弄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是小八脚供电的问题?

网友:
S12吧,,,我一般都用保险电阻0或者2R2接1脚和78脚

网友:
你好。师兄 请问 io 56脚是什么脚位 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