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5-06-22):
K43SV 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源电流没调上去

网友:
显示多久?掉电后是什么现象?

网友:
显示就掉电,看看适配器的电流够了么,是不是限流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修  我又一台索尼的 也是这个问题  显示几秒就掉电   MBX-237主板

网友:
我也有一个修不好

网友:
这问题,我以前遇到过HP的,刚看到LOGO就掉电,,,一直没修出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呀

网友:
抓下是哪里掉的呀

网友:
上波波啊。可惜我没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掉电的。

网友:
我也修到了  还在查  来论坛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2015-07-22):
昨天修一个联想G465C的是这种情况,刷一下BIOS就好 了。

网友:
这是仁宝的板,很少一亮就掉的,像是电流不够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负载大了导致断电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修  我又一台索尼的 也是这个问题  显示几秒就掉电   MBX-237主板

你那个先换cpu供电芯片  不行换3v5v芯片 绝对ok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掉电的 不跑u的

网友:
供电不足
查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