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开机掉电,很无奈啊

楼主(2015-06-22):
联想Z465型号,AMD U,AMD桥 ATI显卡,原本北桥问题,修复后亮机,后发现EC处 有进水痕迹,烙铁处理下,开机电流到1。38掉电,EC换过了,北桥也换过了,显卡也拆掉过试了,现在还是掉电,开机电流直接0,8跳到1,35到1,38后2秒左右掉电,在开还是问题依旧,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给点思路啊。

网友:
进水机一定要提前和客户沟通,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一般都是ec焊盘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仔细检查。

网友:
看EC周围有没进水腐蚀断线

网友:
PGOOD信号查一下

网友:
既然都亮机了。看下温控。

网友:
仔细检查 看看EC旁边有没有明显断线的现象

网友A:
原故障是北桥虚焊,修复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吗?后来发现EC进水,处理后掉电,这个应该是楼主拖锡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件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
热心肠的人还是多啊。很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是北桥虚焊,修复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吗?后来发现EC进水,处理后掉电,这个应该是楼主拖锡的时候不小 ...

我想也是这 楼主是好心 但没有得到好报啊 悲催 重点看下你是否脱锡掉件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还是温度问题多点

网友:
你要看看是跑马掉电,还是没跑马就掉电

网友:
大家都分析了,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仔细查一下进水地方的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既然都换过了,楼主查一下温控和PG信号。

网友:
进水的不好搞啊看有没有发霉的

网友:
焊掉电阻了吧。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干净啊 进烤箱烤烤

网友:
温控到EC的地方进水了把 有些是定时的掉电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仔细看,一个小小的断线.会搞半天的

网友:
最好把EC拆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pg信号啊

网友:
看看 温控把 跟进水的地方

网友:
拆掉PU202 试试,看下H_THERMTRIP# 要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