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6-22):
惠普511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是放了一个星期没有用,现在开不了机了。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一看有待机0.023a电流,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待机不触发多半是BIOS程序问题,于是跟客户报价后直接拆机刷BIOS。刷了后触发了,可以进系统了。。。客户昨天用了一天都挺好,今天一大早客户又打电话说又开不了机了,听见这个电话脑壳都是大的,,,最怕返修了。。。。。刚才又把BIOS刷了一遍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了。客户拿着本子走了,,,,,求大神们解释解释,这种故障还会是哪里问题,有待机不触发,刷BIOS后可以触发,但是过一晚上之后就不触发了,求思路啊。。。。顺便附上hp511的图纸和BIOS, 511独显(Inventec VULCAIN

网友A:
怕不怕明天早上他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不怕明天早上他再来

就是怕。。。。。

网友:
要不给换个BIOS?

网友:
换个新的bios芯片,在把程序刷进去

网友:
根源不在BIOS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BIOS电池 BIOS芯片本身问题 BIOS芯片那里温度是否高 还有考虑下电压稳定否 还有病毒等 这些都会导值BIOS损坏

网友:
晶振换过没有

网友:
晶振没有换过。。。。是BIOS旁边的那个吗?

网友:
根本在你加热后就能触发了 多半是BIOS附近的问题,兄弟 等着明天返修吧

网友:
会不会南桥空焊

网友:
COMS电池看了吗

网友:
先桥,再EC的吧

网友:
肯定是哪个东西部良了

网友:
看下bios附近,

网友:
你这可能不是BISO问题,,可能就是BIOS附近的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拔掉CMOS电池试试,不行就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