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很累!装完系统就蓝屏!!给需要的人少走弯路!!!

楼主(2015-06-22):
            上次发了苹果AIR安装的系统,好评不错!!继续发一好帖!!

    唉,发帖很累,希望你们手下留情咯!!!给需要的人参考提供一个思路!!!!

接到亲戚个台式主机,开机不亮,由于台式机就拆个前壳就可以打开了!!二话不说,直接打开机箱!!换了个显卡!

哟哟,直接看屏亮了,然后打电话说显卡坏了,他叫我看着搞,帮忙做个系统,好吧。!!那就插U盘做个系统咯!!!

做完系统发现,悲催了。释放不了!!!一直卡在这个页面进不去!!!

好吧,那就再换个U盘继续重新做个系统呗!!!  还是不行!!故障依旧!!这时候想到进U盘里检测一下硬盘,这下好了,一个蓝块跟一个大红色的 X

心想硬盘又坏了?????然后听见硬盘里面磁头一直在嗡嗡的响,换硬盘!!!!!!!换!!!说换就换!!!!换完之后继续装系统!!

哎哟妈呀,一进WIN系统页面直接蓝屏咯!!

心心想,不可能坏这么多东西吧!!!

冷静一下!!!还是不死心!!继续拿着原主机硬盘装系统,装系统,换WIN7  32位系统,WIN 64位 系统 WIN XP 系统 ,联想纯净版系统,安装版系统,都不行???你在逗我玩????

然后上百度逛帖子各种找问题,一个一个的反反复复的测试!!!!结果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我要分享给大家了!!不多说,直接插U盘进PE!

  U盘都不同 ,大家各自随便选择自己的版本!!我这个是选2013 增强版!

进入到pe系统桌面,点击“windows启动引导修复”。

选择“c盘”,然后回车(enter)。

接着选择并点击“写主引导程序/引导程序”。

接着选择“4重写主引导程序MBR”。

这时候写入成功,点击“返回”,开机重启即可。

重启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好了!!蓝屏木有咯,
ntldr is missing也没有咯!!之前安装的系统直接释放了!! !

                    感觉自己萌萌哒!!! 做维修的人修好一个机子是不是很有成就感了 !!!!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

谁都是从小白开始的!希望大家尊重我!!多加分少喷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咯!!!
发一张刚买的机箱!!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硬盘检测出现了大红X ,还能用??还能装系统?、还能像没事一样????在线等回复!!!!!

                                 祝大家每天有个好心情!!!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希望大家不要喷!!只是学习点经验!!!!

网友A:
排除兼容性的话,最好慢装,一步一步来。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发帖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发帖很辛苦.........

多谢支持,给我加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兼容性的话,最好慢装,一步一步来。

慢慢学习吧!!

网友:
可能不是物理坏道 是逻辑坏道吧

网友:
代码7E
明显就是重启你没拔出U盘吗
重启没有拔出优盘一般都是7E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也不需要修复引导,应该前面的安装过程有问题。

网友D:
虽说不是什么新鲜的招了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用的。   但还是感谢楼主的乐意交流

网友E:
NTLDR是引导解析加载系统的BOOT配置引导文件,这个丢失了,好比硬盘的MBR引导文件失效一样。

网友F:
估计就这样把机子给你亲戚不久就会挨骂,硬盘有红X系统会用不了几天.不要说到时你亲戚一定会认同你的各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就这样把机子给你亲戚不久就会挨骂,硬盘有红X系统会用不了几天.不要说到时你亲戚一定会认同你的各种解 ...

那你的意思就是硬盘有个红X  那硬盘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TLDR是引导解析加载系统的BOOT配置引导文件,这个丢失了,好比硬盘的MBR引导文件失效一样。

嗯。是的,长知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说不是什么新鲜的招了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用的。   但还是感谢楼主的乐意交流

嗯,多谢支持,我还是小白,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也不需要修复引导,应该前面的安装过程有问题。

进PE安装系统步骤就几部,很容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