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华硕K43SD 触发而不触发

楼主(2015-06-22):
昨天上午接到一华硕红色本子,上电一下可以触发不亮,随手放在一边 哪知刚放下 客户电话来催 加急! NND 还加急,行修吧!
拆机裸板上电,不触发 量电压有5V3V 此时心头一紧 看来又是块难啃骨头啊,
一看板号K43SD  4.1 图纸只有点位 有点位也行
上论坛搜了搜 居然找到跟我这故障差不多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525-1-1.html
然后顺着他的思路修,很快就进入维修的死胡同、靠!先放一边 、看看电影理理思路,盗墓笔记本刚看一半,来了灵感。
没取电池之前可以触发,马上上电池 开机触发,不亮NND接上电源表 电流0.6 很显然CPU 电压问题,量了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不出,芯片95831 坛子的兄弟都知道
搞掉24P还是一样,果断换芯片 再接电池开机触发 外接亮机,接上电源不充电取下电池也可以亮,关机再来。接电池一起可以触发,单用电池也可以触发,裸板上电不触发
NND 毛病还挺多。
打开点位查了下保护隔离,发现上电池待机正常,用电源只有5V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
  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图中的管子坏了, 有点位的兄弟打开一看就明白
  换掉待机正常,接电池充电正常 此机修复 应天意版主要求 补上点位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奇芭故障很多,多数都是MOS管、电阻、排阻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的也是CPU电压没有,换上试试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电流到读内存那,重新刷过BIOS,吹了一下显卡,没有反应,客户着急,最后取走了

网友A:
华硕最不好修了  没坐标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呀

网友B:
j 是指公点只有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j 是指公点只有5V吗

待机有5V 没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最不好修了  没坐标

有点位 是一样修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进水机子 开机不触发 排除到光驱 把光驱卸掉就OK了

网友:
楼主哪里的啊???

网友C:
遇到一个电池充不上电的 拆开一看电源接口松动 然后。。。。。。

网友:
毛病不好修

网友:
修的 不错嘛 给力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上次遇到没有修好。

网友:
好几次 华硕不触发都没修好

网友:
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款机器没图纸,不然就截图了,故障很简单 过程很复杂 。一直懒的查 ,想当然的搞 走了死胡同、
说白了就是保护隔离切换电路那块的事

网友:
楼主这机器问题还真是多

网友:
ASUS还是比较难修,因为没有标

网友D:
有这个点图 分享下

ASUS的机器没有资料 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点图 分享下

ASUS的机器没有资料 很难修

论坛里有的,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E:
你这个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个电池充不上电的 拆开一看电源接口松动 然后。。。。。。

能说详细点吗?我有一台HP CQ的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点位+软件打包一起,我已经在帖子后面上传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说详细点吗?我有一台HP CQ的机子就是这样。

就是电源接口中间的那个针松动了 你接上电源的话电池充不上电 而且插头会发热时间久了旁边的塑料也会融化的 只要换个接口或者用胶棒把那个接口给重新固定一下就行 貌似我那个也是HP的 不过型号是516

网友:
K43系统的板子,各种坑爹各种坑,目的就是考验咱们的技术。

网友:
有地位吗。发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我遇到的华硕机子多数都是刷BIOS就搞定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要理论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源接口中间的那个针松动了 你接上电源的话电池充不上电 而且插头会发热时间久了旁边的塑料也会融化 ...

胶棒不行,热了毛病又来了。

网友:
我修华硕最头疼了   没图纸没点位  不好修啊

网友:
手上一华硕,不触发,没图纸没点位,头都大了

网友:
不错 就是分加完了

网友G:
我怎么没看到点位图,我解压后就一个软件和一个1KB的文件

网友:
别下 没点位图 就一个软件

网友:
这机难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
看了别人的,我感觉自己就是瞎修

网友:
楼主发的压缩包里只有软件没有点位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没看到点位图,我解压后就一个软件和一个1KB的文件

里面确定有点位跟软件,你下个快压 重新解压下、有时候用RAR压缩 打开都是空白的

网友:
有 这个点位图么 哥们

网友(2015-07-25):
最讨厌华硕的啦 没图纸

网友:
有句话是修笔记本亮机只是维修好的第一步

网友(2015-09-04):
华硕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不触发 量电压有5V无3V,确实不好弄,
最惨就是3V5V修好了才发现桥坏,开始肯定要把其他的都搞一遍,最后才能狠狠心,弄桥

网友:
华硕机子有点不大一样

网友:
asus很多没图纸 有点位就高兴坏了

网友:
华硕的无图无点,实在无力

网友:
华硕的机器现在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进水的 不触发  南桥地下进水了  上BGA 烤了好了

网友:
是那个三极管么

网友:
不就是公共点没有19V吗?  我的也是这个有3V没5V 公共点是正常的19V

网友(2015-10-22):
我的有3v没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