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喜欢被操被抓波的变态主板-昂达A55N

楼主(2015-06-22):
      一块昂达A55N,开机跑99掉电,面对这种无图纸、无时序的新出世的孙子,只能撞大运了,先刷BIOS,故障依旧,AMD单桥容易虚焊,直接上BGA加焊,加焊后可以点亮,以为解决了,小弟说进PE测试一下吧,我非常自信的说不用直接装机吧!10几分钟后装好了,小弟说还是老样子?我去不会吧!一般加焊不行就要重植了,重植太麻烦了有可能还会返修,直接换桥算了,跟客户商量好价格后,花了50大洋定了个桥片;拆下旧桥换上新桥,心想这次应该好了吧,老子可是花血本了!换上新桥后可以点亮,好景不长几分钟后再开机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有几次屏一亮就掉,难道跟显卡有关系?到此心都碎了,要不是那50大洋,直接扔了算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修了,上示波器,没图,信号部分只能望而叹之,抓抓供电吧,桥、内存、显卡、CPU等几大供电都同时掉,再抓12V主供电比一下看,一按开关居然亮机了,(经过多次开关此时板子已经热起来了)不会吧,反复开几次都能亮机,不过亮机的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又恢复老样子了,看来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了,得好好屡屡,上BGA加热操了2边就可以亮机,现在抓波抓了一会也可以亮机,难道这板子发春了,喜欢被操!肯定是发春了不然怎么一热起来就亮机呢?既然这样老子就给你加热,把风枪调到200多度,局部加热,加到哪亮机了,就是哪里的问题,桥、内存、显卡、CPU等几大供电逐一加热,当加到内存供电时,亮机了,看来问题找到了,凉了一会儿,再缩小范围,先加MOS管不亮机,再加1.5V滤波电容还是不亮,再加5V滤波电容,亮机了,并且一直不间断的加热都可以持续的开机,看来就是它在发春,6.3v1500UF的固态电容,果断换之,反复多次测试OK,装机测试OK。
修的急没来得及拍照,最后就把被我误杀的桥片-可怜的替罪羊、发着春的罪魁祸首6.3v1500UF的固态电容合影发给大家。

以后遇到这类孙子辈的主板修好后大家多发贴,集思广益用大家伙的经验干死这些孙子!

网友:
哥哥:固态电容坏的话:外观没有爆头不容易搞啊。。 除非有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楼主也真是下本了  不过一般A55的板子都在保吧

网友:
把桥植好下次用嘛。

网友:
昂达这种没有图纸的主板都能修好,不得不说声你是高手,而且有耐心

网友:
是电容不良,引起轻微漏电不稳定的问题吗,虽然电容引起掉电的也比较长见,可对于固态电容真的不好找,感谢分享好资料。

网友B:
这样的主板换桥还有价值吗?不划算.

网友:
可真是下了血本了,这种隐形故障确实很让人头痛

网友C:
t台式修的好没劲   同行 30一张  图纸有没有 怎么修

网友:
台式 没图纸真难修

网友:
小白表示没有看懂是怎么修好的!?全是艹,发春类的,其它不明白!

网友:
昂达的板很扯淡。楼主真舍得下时间

网友:
楼主太牛B了,高手,这样的问题都能搞定,要是我早就丢一边了

网友:
跟楼主学了一招,用风枪一个一个点加热,加热到哪里就是哪里的问题,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主板换桥还有价值吗?不划算.

不管有没有价值,有人出钱我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台式修的好没劲   同行 30一张  图纸有没有 怎么修

修同行确实不合算,散客上门还是有钱赚的,换新板350,换桥150,他还是选择换桥的

网友:
有耐心,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真是下本了  不过一般A55的板子都在保吧

无良商家,当初说了只保一年的

网友:
貌似看图片是假固态。有个k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思路。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也行啊,加热加热!!

网友D:
有波抓不到滤波不好???表示怀疑
cafil989
我也想说“表示怀疑”,示波器怎么抓不出电容滤波不良!一个上升沿就真相大白!
详情

网友:
这种叼电容,外观看不出来啊,而且单用电容表测是OK的。。。

网友:
看来以后修台机掉电也要注意滤波了

网友:
修小厂家的板就是头疼,图纸都没有只能靠摸索着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波抓不到滤波不好???表示怀疑
我也想说“表示怀疑”,示波器怎么抓不出电容滤波不良!一个上升沿就真相大白!

网友:
开机掉电还真没什么好思路

网友:
楼主是换了哪个位置的电容能发下图吗

网友:
我这边修桥都不修的,一个价高,同行不修,客户直接叫他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