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找一下亮度调节DELL D610

楼主(2015-06-22):
小小白不懂,lcd改led找不到亮度调节,跪求!!!!!!!!大神相助!!!!!!!!!!!!!!

d610

网友:
把屏拿去写一下dell 码片就好了

网友:
不会啊求教程

网友:
把屏接口截图下来

网友:
LCD改LED,这机器是141的,,尺寸都不一样,,你怎么改???,,,接口也不一样,,,,,怎么改???改LED带尾巴的??代价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