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 ONDA G31C自动上电

楼主(2015-06-22):
如题,昂达G31C自动上电,把IO换了还是一样,绿线电压1.5v   绿线跟io是通的,把io PSON脚挑开还是会自动上电 IO  是IT8721F-S  也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客户说很急的,所以就来论坛求助下各位大神,求救
  在线等

网友:
你绿线对地阻止是多少啊

网友:
自动上电能正常显示不,有部分板自动上电要设置CMOS。

网友:
一插电源就上电   IO坏

网友:
8712F-S资料论坛里就有,下一个对照相关脚位测量,以确定故障可能的原因。

网友:
用一个4.7K的并在绿线和5VSB上试试

网友:
开机4秒断电属于正常的吧

网友:
手上也有在、一个这种板   不能插诊断卡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