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3 380的,cpu拿下来再装上就不开机了。。。

楼主(2015-06-22):
   我都快疯了,Y470用一会就掉电还没修好,现在又一台E40,cpu拆下来再装上,就不开机了。待机电流0.01,按一下开机键,电流到0.58就掉电了,面板上的红灯亮一下,风扇转一下就停了。bios放了一下电,还不管用。。。我觉得板子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不是还是出在bios上?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谢谢师傅们了!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贴纸下面的FP10保险的问题,应该是通病。我拆开看了下,主板上保险特别多,就挨个量了一下,结果量到那个发现断路了,还有E40的版本号在内存底下那个贴纸下面,我要不是想刷BIOS找版本号,也没发现底下还有一个保险,哈哈。下面的师傅给回复的,我没来得及看到,要不然也不用挨个量了,谢谢师傅们。

网友:
感觉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也没敢动主板,怕越秀越严重,先看看有没有师傅遇到这种情况,再下手修吧。唉、

网友:
cpu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A:
这机通病,用风机吹一下北桥

网友:
有可能你CPU没有装好吧 ,洗一下CPU坐子在重新装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一个保险烧了

网友:
Intel E40   加电0.4左右掉电、PF10坏(在内存的纸贴下面)、

网友:
装好了,修好了,内存下面,FP10保险烧了。。。真服了这款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通病,用风机吹一下北桥

找到问题了,FP10保险烧了,算是通病了吧,以后都注意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一个保险烧了

还确实是呢,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确实是呢,谢谢你。

好就给加个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就给加个分吧

说实话,拆开一看那么多保险,我就挨个量,我是一个一个量出来的,哈哈。不过师傅说的有道理,就给加个吧,我这个号刚注册的,没有什么分,以后还请师傅多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拆开一看那么多保险,我就挨个量,我是一个一个量出来的,哈哈。不过师傅说的有道理,就给加个吧 ...

没问题 技术经验是大家共享的互相学习吧

网友:
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恩,只是换了一下cpu怎么就会烧保险了,太想不通了。难道是身上的静电?

网友D:
估计 本身就性能不良了

网友E:
遇到过一次那个内存槽保险的。

网友F:
这个保险坏是通病了,一闪就掉

网友G:
这种情况好象碰到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 本身就性能不良了

恩,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次那个内存槽保险的。

恩,好多坏这里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保险坏是通病了,一闪就掉

恩,确实是,原来没上过迅维,自己没碰到过,有时候碰到过,时间长了也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好象碰到蛮多的

恩,通病了,

网友:
都是粗心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保险坏是通病了,一闪就掉

联想的通病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C:
维修这一行真是有时候小事铸成大错,后悔都来不及,哈哈,碰到过很多次了,明明是小问题,结果稍微动了一下,就成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这一行真是有时候小事铸成大错,后悔都来不及,哈哈,碰到过很多次了,明明是小问题,结果稍微动了一 ...

对呀,有时候都有想摔了的冲动

网友H:
这个问题修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修到过了

我是半个新手,哈哈,原来是做手机维修的。

网友I:
拆下cpu为何会把保险烧了,有点醉

网友J:
这个问题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拆下cpu为何会把保险烧了,有点醉

我也搞不明白,都没往这块想,寻思可能是bios丢了或者EC bios丢了,准备刷bios了,拆下板子来一看上面那么多绿色的保险,就挨个量了一下,结果还真有不通的,然后上来一看,这还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都被你发现了

哈哈,我是小白啊兄弟。

网友:
e40就是 开机掉电,就是那个电压上不来,特别是自己拆装了一下

网友K:
楼主眼力真好啊!

网友:
我遇到的是CPU坏了,引起那个内存那个位置1.5V保险短路,导致1.5V不能通过那个管子正常转给CPU供电,因为是那端短路了,换个CPU,把那个保险接起来。亮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不明白,都没往这块想,寻思可能是bios丢了或者EC bios丢了,准备刷bios了,拆下板子来一看上面那 ...

还好你发现了问题及时解决了,不然客户那边不好交代啊

网友:
这破机器问题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眼力真好啊!

最早的时候在金宏景修手机,客户的诺基亚手机按键不好用,修键控,结果小玻璃管子让我给弄坏了,没买到,记得是差不多是16脚的2mm左右的正方形小玻璃管子,2mm的地方,我愣是用漆包线接了十来条线,把按键全部接的好用了,现在回想一下,那时候真是拼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你发现了问题及时解决了,不然客户那边不好交代啊

可不是,当时一下就蒙了,哈哈。别提多上火了,手里还有台Y470死活都修不好,Y470我现在也放弃了,不过修成这样,主板交换都交换不了了,只能单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