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4B750V 屏不亮 待机电流1.5A左右

楼主(2015-06-22):
一台三星S24B750V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屏也不亮 ,此时电流1.5A左右,机内有异味,拆机检查发现通电3秒左右电源管理芯片(RT8296AH)发烫严重,拆下芯片测量芯片没有短路,且外围也无短路现象,请问是不是这只芯片有问题,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因为地方太窄,我也没改,只是做了散热,缓解下!
PS:现在三星的驱动板那个烫啊……就没发现不烫的,供电管,电感,主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