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AX 开机黑屏

楼主(2015-06-22):
小弟手里有台联想G555AX 开机后可以正常显示LOGO  可是过完LOGO 后就黑屏了 可以听见开机声音    没图纸  现在量到一个PL301 只有0.5V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下  外接可以亮

网友:
嗯  是暗屏 刚刚拆开看了  灯管屏 灯管的几率大还是高压条的几率大啊

网友A:
不是灯管 不是高压条,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楼主解决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 不是高压条,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楼主解决没啊?

解决了 灯管的问题  换了灯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灯管的问题  换了灯管好了

我也是发现灯管问题,都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