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R34是不是等于SR340,谢谢关注

楼主(2015-06-22):
请教下,SR34是不是等于SR340,谢谢关注。
修一台AOC E2243FW液晶,现在怀疑是SR34贴片
二极管
和MP1584EN损坏,但我在淘宝上,找到的是SR340.请教这个SR34是不是等于SR340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好像一样的,看参数都一样

网友:
MP1584EN坏的多

网友:
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
一样的 放心用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淘宝上的商家也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