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系统 装4根2G 内存 系统读取3.12G 求解决 客户在店铺等着呢

楼主(2015-06-22):
内存 换过了  系统换过了  主板是老款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求解决

网友:
内存的问题了,有的内存条子有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网购专供内存,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 不行

网友:
主板不支持,用鲁大师试一下。

网友:
敷衍一句,显存占去了

网友:
板子不支持  看看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碰到过  AMD 联想Z505 A10CPU的  我给客户换的固态硬盘加的4G内存 8G认到了 就是3.12G可用 后来换了个同频率的就好了

网友:
可能还是频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