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必须插电池跟适配器开机只能维持十几秒

楼主(2015-06-22):
PU301第三脚EN信号没有电压,查了一下是连接EC的GPIO模块里第89脚,要想有这个EN电压的话,必须EC的PIO模块输入电压要正常才行吗??

肯帮小弟出出注意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G470的图纸,大神们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
我怀疑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表达清楚一点吗,,,可以在线回答

网友:
笔记本插电池不能开机,单单插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只能插电池跟适配器才能开机,但是开机还没进系统呢

网友:
就自动关机了,开机灯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