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 掉电 求围观

楼主(2015-06-22):
机器型号:c805-c15r   i3 独显
板号:daby3cmb8e0 rev e
故障现象:裸板{装了cpu和内存}接上电源后,待机电流 0.01,同时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 都亮着。量主板3v 5v  电感 无电压。 按下开关 电流从0.01-0.12-0.30-0.12-0.01  瞬间掉回。 触发后量到主板电压都有  除了cpu供电 。待机电流掉回0.01后,3v 5v 也消失 。这个 主板 是触发后3v 5v 电感才有电压的吗 这个情况大家有碰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5-6-23 18:11):
结果 有点出乎意料  其实刷个bios  就好了  查了1天 都找不出问题    想到 bios 有问题 也会不出cpu 供电  刷了ok

网友:
后级短路  围观完毕

网友:
你这机器既然能触发,3、5V也有了,那么就是触发后才有的,,,,你这掉电,CPU供电有问题,也会导致掉电,你先查一下CPU供电先

网友:
那个电压没有就先修那个,广达主板HWPG不正常会引起掉电。

网友:
测到哪个没出就修哪个。掉电再能触发一般都是少供电或者PG

网友:
天意wx -4 警告 下次禁言

网友:
3v5v虑波电容换下
排除3v5v滤波不良

网友:
后继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触发才有3 5V的,看掉电后能不能再次触发,如可以,那就是缺电压,如不能,后级有短路。

网友:
断HWPG信号,断到那个不掉了,就是哪路有问题

网友A:
广达的板子掉电的维修思路:
1.首先就是裸板打阻值,看是否有短路,特别是后继的转换电压。确定没有短路。
2.在掉电的瞬间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在按时序重点查看电压卡在哪里(广达的板子开机掉电一定要注意,公共点的MOS是不是真正的导通了,查G级电压,这个非常重要),
3.如果在掉电的瞬间电压都出来了,那就要重点查HWPG,方法就是不管HWPG在掉电瞬间是否有电压,都把每一路的PG逐个给断开,看断开哪一路供电的PG就不掉电了,说明就是这一路电压有问题。
4.如果断开所有的PG还是掉电,说明不是PG导致的掉电,那就重点按时序查供电正常后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把ICHPWROK给断开,一般都是一个5脚的门
一般广达90%掉电的主板,就按这个思路查,一定要记住,广达的板子,英业达的板子,掉电,就要先把它给搞的不掉电,你就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板子掉电的维修思路:
1.首先就是裸板打阻值,看是否有短路,特别是后继的转换电压。确定没有短路。 ...

广达的 多HWPG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