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版号QIQY5 NM-A141 自检显卡很慢是什么原因?请教大神

楼主(2015-06-22):
联想 Y400 版号QIQY5 NM-A141  开机过了内存 自检显卡的时候很慢,估计过了几十秒才显示!这是什么情况!也能进系统就是自检过程很漫长,求助。。。 。急需解决  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也就是在同一个代码上面卡了很长时间是吧,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BIOS导致的,是一次是PCH导致的

网友:
单桥嘚 不是BIOS就干桥~~~

网友A:
对了。  楼主。  如果亮机了、 分享一下亮机BIOS把~  感谢

网友B:
楼主  分享 一下 EC   BLOS  谢谢

网友:
开机慢先刷BIOS  不行的话就点裸板试试   还不行你就有的搞咯

网友:
不是BIOS就桥

网友:
最后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分享 一下 EC   BLOS  谢谢

bios 讯维有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楼主。  如果亮机了、 分享一下亮机BIOS把~  感谢

bios  讯维有

网友:
先换BIOS吧,这问题简单

网友:
遇到过 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