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裸板开机一长3短报警

楼主(2015-06-22):
联想G480,因特尔处理器,SJTNV南桥,(南桥换过新的)。开机电流停在0,9 一长3短报警,不插内存也一样。哪位师傅指点指点。在线等。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EC旁边的BIOS像是搞过。你不防重新刷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复位有没有  SM有波形没  有的话 就识别 到内存了

网友:
BIOS确实有弄过了。看得出来。

网友A:
一长三短,挡内存了吧,,你们都不用诊断卡的吗

网友: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你可以先问问你客户 他是怎么用坏的   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见意先刷下BIOS

网友:
有些板没识别到内屏也会报声。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报警,感觉是不读内存,先换个U试试

网友:
用诊断卡一般可以看出是哪里问题的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放下电

网友:
为何先换南桥

网友:
换的南桥是不是好的啊,不行的话可以多刷两次BIOS试试

网友:
见过 华硕的,换南桥过后,  还要刷bios  才正常 ,记不清什么型号了

网友:
后来看到是TPS51601DRBR-GP 这个芯片发烫,烫手,定了2个明天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还在学习中,共同努力

网友:
ec的那个bios脚都焊偏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还有换换内存,仔细问客户如何坏的,修过没有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再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下BIOS吧,EC和PCH的都刷下,联想的BIOS是出了名的爱坏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内存不过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长三短,挡内存了吧,,你们都不用诊断卡的吗

小刘,看到加我个QQ,1047376469

网友:
卡内存了,换内存看看

网友:
做等楼主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刘,看到加我个QQ,1047376469

有什么事联系小周或者陈利鹏,让他们跟我说就行了

网友:
联想的都先写下BIOS

网友:
这个资料刷错的很多,因为有不同厂商代工的板,容易弄错

网友:
g480有这种南桥吗,我接触的g480没有用过这种南桥的,我是搞测试的

网友:
查内存,显卡

网友:
0.9的电流 感觉没跑码 量一下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