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 开机2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22):
故障开机2秒掉电维修 排除【换CPU内存.................就不多说啦   直接刷BIOS解决问题  BIOS太大 无法上传全部下载下来解压吧

网友:
我从头到尾的品味着一个个美妙的字体,可愣是没看懂。

网友A:
下你一个BIOS要15分 好划不来

网友:
现在的板子坏BIOS的好多

网友:
坏的多啊  特别是现在 pch的桥

网友:
唉  分只能下两个

网友:
这简直就是秒杀

网友B:
现在的BIOS做得越来越大,我就碰到过16M的BIOS

网友C:
3个到底要下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到底要下那个啊。

要下完在解压

网友D:
华硕的BIOS很多都不靠谱 官网的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BIOS很多都不靠谱 官网的都不靠谱啊。。。

哈哈、  见一块板子备一个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你一个BIOS要15分 好划不来

没有办法的  这个BIOS固件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BIOS做得越来越大,我就碰到过16M的BIOS

恩恩 B75M-A这个就是16M的BIOS

网友:
我的15分啊   太贵了 希望可以用

网友:
BIOS 问题 会导致掉电?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ASUS B75....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我下了 不行   解压了只有15.5M     被骗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