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6OGTX 花屏维修

楼主(2015-06-22):
看图你们就懂的额   故障就是短线

网友A:
显卡修的这么仔细啊

网友B:
是哪里的问题,说明一下。

网友C:
你这是修好了 还是没修好 也不说一声  就这样  让我们猜吗?

网友:
有点像板子腐蚀了的

网友:
板子腐了,这个看着就让人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修的这么仔细啊

恩恩 这个显卡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的问题,说明一下。

显存之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修好了 还是没修好 也不说一声  就这样  让我们猜吗?

不好意思 维修好了  显存之间的线路断了   图片可以看出来的  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