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时显时不显,外接VGA显示正常,求解

楼主(2015-06-22):
笔记本显示器时显时不显,外接VGA显示正常,求解
山寨上网本,一个月之前是正常的,一个月后开机不显,房间环境有点潮湿。
目前状况,有时能显,并且开机后出现时显时不显的情况,画面时有时没有,而外接VGA显示一切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当笔记本能显示画面时,显示出来的画面有延迟(和VGA外接显示正常情况比较)
因为外接一切正常也没有延迟,所以显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屏线也检查了,是好的,应该是笔记本显示屏有问题,求大神来解惑。
图片如下:

显示屏背面电路板如下:

网友A:
楼主有万用 烙铁 维修电源 疯枪吗?没有就找有的人吧.*

网友:
换张屏就好了

网友:
先换张屏试试

网友:
有工具,这是亲戚来送修的,我这里是店面,我现在不想换屏,就想修修看,是不是电路板上面的小元件出了问题,换屏太划不来了,请大神们帮忙。
若是用外接VGA接口接显示器的话,一切正常,就是笔记本自带的屏才出问题,有时画面也能正常显示,但是过不了两分钟后又会变成只有背光,没有内容的画面。

网友:
烤箱考考估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万用 烙铁 维修电源 疯枪吗?没有就找有的人吧.*

这是维修比配,没有这些怎么维修?

网友:
维修维修,宗旨在修上面,不是换,你们说呢?所以就想修好它。感谢各位来帮忙,故障依旧,等待大神级前辈路过。

网友:
屏能修好吗

网友:
各路屏线检查了吗????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不好修啊

网友:
修屏可没那么简单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回帖完毕

网友:
没修过屏 屏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维修比配,没有这些怎么维修?

能”修”的人多着呢.

网友:
鬼影屏,无图纸基本上没辙.要么就用“神修”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下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的人多着呢.

不用这些工具,就能修?

网友:
屏幕坏了换一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