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掉电

楼主(2015-06-22):
联想Y485掉电,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

网友:
通病吧,我手上也有一台,正头痛呢。换硬盘的机子,客户说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估计还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建议你装win8系统,去下官网的显卡驱动,多试几次,有时能装好的。据坛子里说是慢装 系统可以好

网友(2018-06-25):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18-08-02):
我手上 也有一台 这样的    不知道  大家 有没有  修好额的

网友(2021-01-06):
我手里也遇到一台。都不用。放一会自己就关机了